深圳
台达ab伺服每次进刀都进多啦不知是那个参数没设好

楼主(2013-08-21):
台达ab伺服回愿点后每次进刀都进多啦不知是那个参数没设好
机械部件没问题

网友A:
看看每次差的都相等不,如果相等,就是电子齿轮比之类的参数错了,重新计算一下就好。

网友B:
就是电子齿轮比之类的参数错了,螺距没对

网友C:
不知你说的进多了是不是如前进10MM却进了10多MM。还是相对某一点来说进多了。前者要调整齿轮比。后者就要设定相对点的原点位置或者把原点开关挡块往前调整一些。

楼主:
哦谢谢各位啦
我问了台达的技术支持啦他们说不知道把我气的
台达这破产品以后少用

网友D:
用台达的产品出现问题不要指望那些所谓的技术支持了,太差劲了,跟OMRON 三菱 siemens真是没法比(产品也没法比 哈哈)偶也深有感触,只能自己解决。

楼主:
害的我差点亏钱
哎

网友E(2013-10-16):
我用西门子的人家技术链理都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