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控GSK980TD型数控系统的参数3-4级密码如何解开?

楼主(2013-08-21):
公司多台数控车床上的广数控GSK980TD型数控系统,由于设备管理员的失职而被离职的数控车床工恶意更改,现不知道3-4级权限密码而无法根据工艺需要对有关参数进行修改,求助工控高手指导解决。谢谢!

网友A:
联系数控系统厂家。

网友B:
找厂家花点小钱

楼主:
以前联系过数控系统厂家售后服务人员,但不肯帮忙恢复到原厂设定值。

网友C:
你找机械厂家吧。在让机械厂家找广数的,加密这个问题很麻烦的,你直接找广数他不会给你搞的,加密都是款项问题的,所以你找是没有用的

网友D:
找机械厂要到二级密码,把3-4重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