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问题 真心想把PLC砸了

楼主(2013-08-21):
D210 乘以 Z2 为什么不等于对应的数值
!!!

网友A:
不知道该处的32位显示楼主有木有选上
朋友,选择了32位,也不正确这是为何

网友B:
1,DMUL运算结果放入64位寄存器中,你用D500Z3的方式是把它当做32位寄存器使用,当乘运算的结果在32位以内时,不会出错,即使这样会造成寄存器重叠占用;
2,该运算在M21为ON且Z2小于10时才会执行,从监控结果来看最后一次运行时D210为-30,不是显示的-7;
3,如楼上,虽然你的结果D502为-30,D503为-1,但把它两个看成32位寄存器,[D503 D502]的结果仍为-30;
4,PLC执行结果不会有问题,问题出在你的程序逻辑上,把PLC砸烂也解决不了这问题。
D210为什么会上下两个值不一致呢

网友C:
涨见识了。。

网友D:
你只要记住 乘法用32位乘32位得数为64位就行了,即D100 (100-101)X D102 (102-103)=D104 (104-107)

网友E:
我看应该把脑子砸了!
把你的脑子伸过来

网友F:
PLC怎么用64位结果呀 程序只能用最大32位的数呀

网友G:
PLC怎么用64位结果呀 程序只能用最大32位的数呀
说的对,
怎么显示64位结果??

网友D:
DMUL运算结果放入64位寄存器中,不然会出错。 应该是运算结果会占用64位。即上面的D104-D107不能再用了。

网友H:
砸啦 要买货联系我
上海旷久--三菱专业代理商

网友I:
楼主把脑袋砸了

网友J:


网友K:
很明显,程序的问题
QQ 20471661

网友L:
你发现做剩除法做出来不等于你想要的值,那肯定就是数据寄存器的问题了,很多16,32位占到一起了

网友M:
楼主,清下PLC内存,试试吧
总线伺服系统成套机械电气解决方案

海纳百川

网友N:
楼主;今后遇到的问题多如牛毛啊;如果每一次这样冒火;怎么能够保护plc;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