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示灯断电后还继续闪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1):
最近组装了一个配电柜,在机柜面板上装了3个指示灯,用来分别测量总电源进线部分的A,B,C相,其中一只灯在断路器断电后还在闪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哪位好心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
零线的感应电

网友B:
是LED灯吗,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C:
电容性,或电感性指示灯

网友D:
1:三个灯换一下看,确定灯没事。
2:ABC换一下再看,若还是那个灯亮,查线路。

网友E:
你把LN全断了看

网友F:
你有没有补偿柜子,或是电容里的电,或是感应电,

网友G:
没看懂啊!

网友H:
我也遇见过 是220V的电源指示灯 总电源打掉后 灯还有光 不过不是很亮

网友H:
估计是开关电源里电容的残留电压

网友G:
哦,搞清楚了!因为开关在断开后,有灰尘或大气作为电阻,电容。所以有很高的电势存在。又当今是二极管光源,要求电流很小,因此有微弱发光,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I:
并联一个0.1~0.47uF,1000V的涤沦电容就行了(可以在电子节能灯电路板上找到这种无极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