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K编程 求解

楼主(2013-08-22):
各位大虾,写一个a乘以K(K=1.2....100)依次送到一系列寄存器中,但是担心溢出,所以寄存器想用双字,求教一下

网友A:
FOR循环中使用变址,这种问题不知道讨论过多少次了,具体可以参考论坛以往的1到100累加程序。
Good Luck~
大哥,你仔细看呐,还是不太一样额

网友A:
真心举一反三的能力都没有~
D0Z0=a*V0
Z0+1
V0+1
和 D0=D0+V0
能有多大的区别?
现在的学生真心笨的~~~~
Good Luck~
我没找到1到100的累加,求地址

网友B:
额看下先

网友C:
如果运算出的积不超过-32768~32767,可以Z0+1;如果运算出的积超过-32768~32767,寄存器必须用32位的,要Z0+2。
朋友,指点谁都会,主要是写出来

网友D:
楼上的都说到这样了,还要人给你写,真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