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2):
各位高手:
本人初入PLC,现有一个流量计需通过RS232与三菱FX1N通讯读取流量。请高手帮我做一个流量读取通讯梯型图。万份感谢!流量计参数如下:

FS4001传感器通讯方式为RS232,
波特率:38400,数据位:8,停止位1,校验位/流控位:无。

1.进入流量连续输出模式方法:
a)通过RS232向传感器送0x9d(并取得反回信号0x9d);
b)通过RS232向传感器送0x56(并取得反回信号0x56);
c)传感器送进入流量连续输出模式,并返回字符串:
 IN CUSTOMER MODE......\n\r
然后RS232将每隔200ms输出一组数据:
F= ffffffff\n;\n
F= ffffffff    瞬时流量 相当于fffff.fff (毫升/分)。
注意:"="后面有一个空格。

2.自动校零
a)通过RS232向传感器送0x9d(并取得反回信号0x9d);
b)通过RS232向传感器送0xEE(并取得反回信号0xEE);
c)通过RS232向传感器送0x55(并取得反回信号0x55);
d)传感器将执行自动校零操作(执行时间小于10ms),并且不会反回任何信息。

注:PLC通讯模块为:FX1N-232-BD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出手相救?急啊!
本人邮箱:sinblei@139.com

网友A:
楼主很用心的发一堆的控制要求,但是就凭这点没人能给你做出来的,首先要知道硬件协议是RS232,然后PLC也用232BD板没错。但是软件协议说的不明确,你说的波特率,数据位长度等通讯格式要根据你的从站设备的参数来定,一般如果你的流量计如果通讯格式可以更改的话就好说,只要和PLC的通讯格式字一致就好,如果流量计的通讯格式字写死了不能改的话,就必须要PLC服从流量及的设置。还有最重要的是你的流量计的通讯协议是自己的专用协议呢还是MODBUS 协议,不管是哪一种都需要通讯参数字址定义,比如你的流量是哪一个寄存器,如果不知道怎么去读,所以你要别人帮你写,就要把通讯协议这一块完整的发过来。

网友A:
留个QQ号,有问题再一起学习 120541058

网友B:
你买模块的时候那个里面不是样例程序么,应该是用RS指令指定接收发送缓存区,然后就是发送啊。

楼主:
以上控制要求都是流量计说明书上的要求,流量计的通讯协议说明书是没有说明,应该是无协议通讯。.进入流量连续输出模式方法和自动校零也都是流量计说明书上的要求。只有PLC通讯模块FX1N-232-BD 是我定的。

楼主:
我的QQ号:914689279,我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去读,然后把读出的数据存到PLC的数据寄存器里面。所以要你们帮助我写程式。谢谢!

网友C:
对于连续发送设置,你直接连电脑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修改就可以了。对于PLC读取数据,就是无协议的接收数据,这个卡伊参考手册,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