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组态王的通信

楼主(2013-08-22):
现有组态王上位机与S7-200通信,,但是PC上没提供串口,,可不可以采用USB转485的电缆通信?

网友A:
可以的。为什么不采取以太网通讯呢?
若使用以太网通信,可不可以将CP243-1与PC都连接到同一个交换机上的方式呢?因为系统中本来就有一个CP243-1,若可以的话在PLC中需不需要编写程序?你有资料吗?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