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NTOUCH 8.0编程的HMI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2013-08-22):
这个品牌有15寸的吗?价格怎么样?

网友A(2014-04-16):
INTOUCH这个东西都是上位机上用的,根本就不是HMI的东东。
你如果说是使用上位机做控制,就用INTOUCH做一个界面在显示器上做控制。
你若是用触摸屏就直接找一款就好了,有专用的编辑软件 不需要IN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