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关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22):
请教触点为220伏32安培的继电器要是接110伏的电压能承受多少安培的电流?
QQ 383902882

楼主:
望指点。
QQ 383902882

网友A:
32A 几乎没变化

网友B:
交流无变化。如是接110V直流要降一半!!

网友C:
接触器的触头通断能力和电压大小没关系,只是电压的高低触头的电弧大小会不一样

网友D:
没有什么变化,相等。

网友E:
变频器新手学习下

网友F:
要看负载的大小

网友G:
32A和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H:
还是32安,是用高压控制低压吗

网友I:
能够通用吗,吸合力够吗,会出现接触不良吗?

网友J:
没什么变化

网友K:
32A是指触头容量接110伏电压的话电磁力不够

网友L:
我的疑问是通电后线圈的吸合力是否能达到要求

网友M:
220V,110V,通常指的是线圈的工作电压,32A指的是触电的容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N:
应该没有变化

网友O:
交流没有变化

网友P:
你的接触器吸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