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22):
以下主程序中network2、network3、和network5的子程序是不是没法运行?也就是无效的,是这样吗?

网友A:
network2和5不运行,network3是初始扫描时不运行,之后执行。

楼主:
程序里network3是一个高速计数器的初始化,但是是在network2里用到的,不知道为什么还让network3,而network2和network5无效,不是很明白这个程序。谢谢!

楼主:
network3的子程序,哪位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还留着

楼主:
请教高手一下,以上高速计数器如果计数达到1073676289后能自动复位吗?还是到时候计数器就停止工作了?

楼主:
HC0计数达到设定值后能自动复位,重新计数吗?怎么就没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