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2):
请教一下,松下FPWIN Pro 6 软件  基本版和完全版区别!

楼主:
大家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楼主liujunbo111于2013-08-22 17:25发表的 松下FPWIN Pro 6 基本版和完全版区别 :
请教一下,松下FPWIN Pro 6 软件  基本版和完全版区别!

区别在于基础版仅支持:FPE,FP0,FP0R,FPSigma以及FPX系列机型。
完全版支持松下所有机型。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实用~~~~~~

楼主:
    基本版是免费的,而且有使用限制,完全版是付费的,国内用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C(2013-11-28):
    所谓FPWIN Pro 6基本版:它只能支持最大2700步程序的编译并只能下载2700步程序到PLC。
    所谓FPWIN Pro 6完全版:这个版本对程序步是不做限制的,这就要看你的PLC的最大程序容量是多少K步了。
                            而就是说假如你能写10000步的程序的话,那么这个软件就会帮你把这10000步的
                             程序全部下载到PLC里面,假如你能写20000步的程序的话,那么这个软件就会帮你把这20000步的
                             程序全部下载到PLC里面,而不像基本版的软件只能下载2700步程序到PLC里面。我这样说你应该
                             搞懂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谓FPWIN Pro 6基本版:它只能支持最大2700步程序的编译并只能下载2700步程序到PLC。
    所谓FPWIN Pro 6完全版:这个版本对程序步是不做限制的,这就要看你的PLC的最大程序容量是多少K步了。
                            而就是说假如你能写10000步的程序的话,那么这个软件就会帮你把这10000步的
                             程序全部下载到PLC里面,假如你能写20000步的程序的话,那么这个软件就会帮你把这20000步的
                             程序全部下载到PLC里面,而不像基本版的软件只能下载2700步程序到PLC里面。我这样说你应该

    只能支持2700步程序的版本叫做试用版。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试用版,基础版,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