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2):
为什么我的GX Works2软件突然打不开了,以前可以打开的。现在打开就出现图片上的信息,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修复NET2.0环境
  • 下载积分:+1(yu655792)
  •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卸载了  重新装一次  就好了
    三菱正规授权代理
    三菱数控系统(M700V系列;M70VA/M70VB系列;C70系列,EZ Motion E60/E68系列);
    FA(Q系列PLC、L系列PLC;FX1S系列PLC;FX1N/C系列PLC;FX2N/C系列PLC;FX3G/C系列PLC;FX3U/C系列PLC;MR-J4系列伺服、MR-JE系列伺服,MR-J2S系列伺服、MR-J3系列伺服、FR-A700系列变频器、FR-F700系列变频器、FR-E700系列变频器、FR-D700系列变频器、GT10**系列触摸屏;GT11**系列触摸屏;GT12**系列触摸屏;GT14**系列触摸屏;GT15**系列触摸屏GT16**系列触摸屏);
    低压(WV-S系列断路器:塑壳断路器NF-C/S/L/H/R,漏电断路器NV-C/S/H,UL489,MDU断路器,BH-DIN系列小型断路器,CP30-BA系列电路保护器,DSN隔离开关,AE-SW系列低压空气断路器,S-N系列接触器,MS-N系列电机启动器,TH-N系列热过载继电器等等 )

    我都卸载了三次,重新安装还是这样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NET2.0环境

    请问一下怎么修复,能具体一点吗?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修复,能具体一点吗?谢谢啦

    重装就可修复的,如果重装不上的话,先重装系统,再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v2.0 SP2后,安装GX Works2就行了。你上面的提示就是缺Microsoft .NET Framework v2.0 SP2环境。

网友C:
    还是老版本的好用

网友D:
    卸载后,重装,不要装在C盘

网友E:
    没碰到这样的情况
    QQ 2047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卸载后,重装,不要装在C盘

    我装在D盘的,还是这样。

网友F:
    没碰到这种情况,再装developer时遇到过,但到现在还没找到原因!所以改用works  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碰到这种情况,再装developer时遇到过,但到现在还没找到原因!所以改用works  2了

    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找到原因,GX WORKs2还是没法安装,只能用GPPW了

网友G:
    问问三菱

网友H(2013-09-22):
在哪里下载MICROSOFT NET FRAMEWORK V2.0   SP2    啊     谢谢

网友I(2013-10-28):
我的也是这样,打不开呀,头晕晕.

网友J:
我之前下载 崇庆阳光 汉化过的软件 软件更新也没办法 卸载不掉 重装也没办法   后来重做系统了

网友K:
额  人品啊 楼主

网友L(2014-02-22):
你的注册表信息没删,删了重新装然后要删注册表: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注册表编辑器里要删除以下几个文件夹。

我的电脑→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下删除SWnD5-GPPW2

我的电脑→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删除Environment of MELSOFT和EZSComon和SWnD5-GPPW2。

重启计算机之后先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