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和位移传感器的梯形图写法

楼主(2013-08-22):
求各位大师指点下,三菱PLC压力和位移模似量在梯形图中的写法.

网友A:
压力和位移既然都是模拟量,你可以对照特殊模块编程手册中的FX2AD\FX4AD\FX8AD使用方法等资料编,手册里有详细的案例程序,手册本论坛可以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