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里的记数C和D怎么与HMI对应的或怎么使用的

楼主(2013-08-22):
我刚开始学习HMI很想知道三菱PLC里的记数C和D怎么与HMI对应的或怎么使用的?比如我可以直接用PLC里的X/Y作为状态显示或控制他们,但记数还有其他的怎么联系起来!望赐教!谢了!

网友A:
比如 LDP X1
OUT C5 D200
LD X1
MOV C5 D10
在HMI里做个数值输入与显示D200,D200是设定值,在做个数值显示D10,D10显示当前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 LDP X1
OUT C5 D200
LD X1
MOV C5 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 LDP X1
OUT C5 D200
LD X1
MOV C5 D10
能否不用 MOV C5 D10指令
在HMI里做个数值输入与显示D200,D200是设定值,在做个数值显示C5,C5显示当前值设置。或在HMIC5显示当前值设置

网友C:
弄到D区 数据区 然后HMI上显示D区就行了

网友D(2013-10-07):
一楼说的很详细,很正缺

网友E:
HMI说明书里有例子.

网友F:
赞同一楼的说法

网友G:
楼主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