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liangdt

楼主(2013-08-23):
关于接地,小弟越来越接得是个严肃的问题。一般接地可分为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我记得电工书上都是这么写的。这个一般也只是针对我们的供电电力系统来说。我们一般的控制系统接地也差不多是:开关电源的接地柱接地、PLC的接地柱接地、其它有接地柱标志的端子接地。可是小弟现在工作的厂里接地有点逆天了。除了有接地柱标志的端子要接地外,开关电源的负端(0V)也接地。开关电源和PLC24V输出电源负端就地算了,可是模拟量负端(0V)也一起接地。这就实在是少见了,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个厂做的东西模拟量负端(0V)也接地的。这样也并不是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但我总感觉怪怪的,认为大地有可能有干扰串进模拟信号里。于是,我就和设计者讨论了一下。我认为大地只是一个参考零点,并不代表大地没有干扰。其实设计者可能也觉得大地就一定没干扰,他跟我说西门子公司做事很严谨,他们提供的参考电路图直流电源负端(0V)也接接地了。这个我也想过,但我记得好像西门子电源负端接地是分了两种情况的。想不起来是什么情况了。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操作工,我的知识也解释不了这个情况。大家怎么认为呢?另外,这个厂是做煤矿设备。煤矿设备用电应该是一类电用户,也就是设备主电路电源是没有直接电气连接接地的。这个是叫IT供电系统吧?记不清楚了。

网友A:
是这么接地的,欧洲人想法严谨,但是遇到一些传感器或者点击漏电,那么就狠狠烧东西了,我到碰到过!呵呵

网友B:
没碰到过

网友C:
0V一般还是不接的好。

网友D:
我记得稳压电源的地就有两种,线圈前和线圈后,前面的地接入公共地线没有问题,输出端的地不用接,那是电压相对点。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么接地的,欧洲人想法严谨,但是遇到一些传感器或者点击漏电,那么就狠狠烧东西了,我到碰到过!呵呵

也不是说模拟量的负端(0V)不能接地,接地只是给模拟量电路人为的标定了一个参考零点。现在主要是讨论这个接了大地的参考零点会不会有干扰串入到模拟量信号里影响真实模拟量???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稳压电源的地就有两种,线圈前和线圈后,前面的地接入公共地线没有问题,输出端的地不用接,那是电压相对点。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您说的稳压电源是我们常用的24/12/5V开关电源吗?开关电源最少应该有5个接线柱。有接地标志的接线端子是接地的。220V电源里的零线有可能已经是接地了的。只剩下直流输出端了,这时候实际上只要您愿意、这两个端子任意一个接地都是可以的。

网友E:
不懂得,学习了;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接地系统真是个复杂的问题,我遇到2起因接地问题而烧毁控制元件的,损失惨重,在此不敢发表意见了。

感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