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状态转移图的求助!

楼主(2013-08-23):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在状态转移图的程序中加入温度检测模块的FROM和TO这条指令以及比较指令是否可行?因为我试了一下,在输出状态里加入比较指令,上电就直接输出y了,有点头大了,请高手指点了。谢谢了。截图就是我编的程序,在S10步加入触点比较指令或者是CMP比较指令后,上电就输出了Y0 ,X0并没有接通,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这样的提问,恐怕没有人能够及时回答的了。
读、写、比较指令与你需要的Y怎么让我们回答的人知道其中编程的过程?你需要把这段程序截图贴出来,让人家看呀。
说的是,谢谢

网友A:
看了你贴出的程序,有二点建议:1)可以在比较指令的前、后加一些条件【需要进行比较时触发】。2)改变比较指令模式如、<=;=等。真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换一种思路吧。
真诚感谢!

网友B:
x0是怎么接得,接了什么
启动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