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如何与安川变频器进行通信!

楼主(2013-08-23):
其中软件怎样设置,地址怎样对号入座?

网友A:
很简单的 mcgs的地址设置成和变频器一样的地址就好了 前段时间我也弄不好 现在弄好了 不行就加我QQ 470821831
zsfjn

网友B:
地址号入座,根据说明书
需要注意的:配置的寄存器址址=实际读取寄存器址址+1
附件中有modbus命令解析,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