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PLC计数问题

楼主(2013-08-23):
各位大侠,PLC计数产量,但断电后就自动清零了,如何修改?

网友A:
用断电保持型

网友B:
请参考编程手册,方法多种。

网友C:
不同品牌型号的PLC都有断电保持的计数器。例如FX2N的,C100-C199为16位断电保持型的增计数器!

网友D:
用断电保持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