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k7m-dr10ue

楼主(2013-08-23):
LS K7M-DR10UE 这是我从一台正常设备拆下,是好的。
为什么不能联机。联机失败。
这与PLC加密有没有关系

网友A:
这与PLC加密没有关系

楼主:
它的下载线是专用线吗,或者说怎样联结的
THANK YOU

网友B:
是精简型的PLC,不能通讯和加密无关,类型一定选择K120S(E),RS232连接线方式为:2-3,3-2,5-5

网友C(2013-11-01):
引用 网友B:
是精简型的PLC,不能通讯和加密无关,类型一定选择K120S(E),RS232连接线方式为:2-3,3-2,5-5
大侠,RS232连接线方式为:2-3,3-2,5-5,这个编程电缆K7M-DR20U可以用吗?

网友D:
工程-选项-联机选项-通讯口COMM号要与计算机设备管理器内的COMM号一致。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E:
和密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