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的plc与变频器485通讯最多接几个

楼主(2013-08-23):
三菱fx系列的plc与变频器485通讯最多接几个变频器,能否连接20个以上

网友A:
最多一般说是32个,但是实际使用时据说会很卡

网友B:
好像就八台吧,看看通讯手册啊..........

网友C:
使用专用指令只能8台;使用RS指令可以16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