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威纶触摸屏报警

楼主(2013-08-23):
各位师傅 新手上路,请教一下威纶触摸屏tk6070ih报警信息怎么弄?与三菱fx1n通讯!谢谢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什么情况都没有说明。

网友A:
这个要一定顶!!!!

网友B:
请看手册
男儿当自强

楼主:
就是流程动作,在一定时间内没到达下一步,故障卡死!

网友C:
元件--报警--事件登录,写报警信息,读取PLC的地址,就OK啦

网友D:
元件--报警--事件登录,写报警内容,地址类型,触发条件,读取PLC的地址.

网友E(2014-05-04):
是不是限时使用,关于付款方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