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315-2DP经常死机问题

楼主(2013-08-24):
在同一程序段中调用
A I0.0
S Q0.0
A I0.0
R Q0.0
实际的程序不是这样的,结果与上面的程序一样。但是实测R Q0.0有效
但是315-DP经常死机,会不会与它有关
这段程序在执行中很少会执行的到,

网友A:
在线监控,看诊断信息。
楼主你到底想测试什么?看你的程序的意思Q0.0无效的概率要比有效的大。如果要使Q0.0有效只能是当按钮(开关)在触发上面的I0.0后马上断开,使复位条件得不得满足。至于cpu死机与这个程序无关!

楼主:
我觉得也与这段程序无关,因为PLC是逐行扫描的,执行以最后的语句为准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程序,几乎在同一时间某一映像区有两个状态,

楼主:
PLC死机后,以前的工作状态输出是正常的,后面不管是从触摸屏还是I点给的信号,PLC一概不理会,SF也没有报警,
CPU复位后工作又是正常的,

网友B:
你可以屏蔽掉这段程序再试试,看看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