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FX 64MR PLC不能通信

楼主(2013-08-24):
三菱FX PLC连接台式机,使用组态王6.52监控,PLC能与组态王通信,也能正常显示所监控的工艺参数,通过组态王也能修改寄存器的数据,当使用同一台电脑用PLC软件GPPW7.0连接PLC修改程序时,电脑与PLC不能通信,出错的大概意思是:使用了不可使用的端口。我查看了一下电脑的端口,发现是COM1,GPPW软件中设置的也是COM1,但就是显示端口不可使用,大侠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同一个口,不能给两个上位机软件通讯!

网友B:
在使用编程软件的时候,请停止组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