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FX2N的双线圈问题求教

楼主(2013-08-24):
先看图,输出可不可以这样写?这样会不会形成PLC的双线圈问题?

楼主:
再看一个图,Y20-23,程序中只用到了6次,怎么显示用了7次?像有的Y端子如Y16,明明只用了一次,怎么也显示错误?
期待好心人解答.

网友A:
100%可以这样用

网友B:
1、可以这样写,虽然指令每次都扫描,但因条件不满足时不会执行,所以不会对前面的状态造成影响;
2、显示次数需查阅全程序有无其他地方用到;
3、只要是只是用触点或只使用线圈,它就会显示错误,即使用触点又使用线圈就不会显示错误了。

网友C:
可以这样写,不会报多重线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