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指令

楼主(2013-08-24):
三菱PLC 梯形图中 [MOV K255 K2M0] 、[MOV K85 K2M0] 是什么意思? 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10#255=2#11111111对应M0.1..2.3.4.5.6.7全等于1
85=2#1010101对应...........

网友B:
K2M0表示M0-M7,同意楼上
男儿当自强

网友C:
K1M0 M0~M3
K2M0 M0~M7
K3M0 M0~M11
K4M0 M0~M15
K5M0 M0~M19
K6M0 M0~M23
K7M0 M0~M27
K8M0 M0~M31

网友D:
楼主,真正要学PLC编程,必须看书,你问的是基础知识,书中有详尽介绍。

网友E:
同意5楼的说法,楼主应该先了解软元件的定义和分配,这是基础。

网友F:
MOV K255 K2M0
K255: 1 1 1 1 1 1 1 1
K2M0: M0 M1 M2 M3 M4 M5 M6 M7
----------------------------------
MOV K85 K2M0
K85: 0 1 0 1 0 1 0 1
K2M0: M0 M1 M2 M3 M4 M5 M6 M7

网友G:
哪如果是 MOV K85 M0 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C:
一楼解释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