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4):
本人用的是威伦屏,三菱FX2N的PLC,想把PLC里面的时间拉出来控制,在屏上设置需要的时间,搞了半天也没弄起来,哪位大侠帮帮忙,给点意见,不吝写上一段程序截个图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读写d8013秒 d8014分 d8014时    等等

网友B:
直接读PLC对应的D值吖

网友C:
直接用个显示控件 显示所需要的T的编号

电气自动化工程设计制作服务
一.业务范围:
A: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制造:
(a)基于PLC、触摸屏、工控电脑(组态软件、板卡)的过程控制系统及信号采集监控系统。
(b)运动控制系统(伺服系统)
(c)电力开关柜:一般二次配电箱、控制柜、抽屉式开关柜等设计制作。
B:传感器及仪表销售:
本公司代理:罗斯蒙特过程仪表.检测传感器.菲尼科斯等全套仪表及电器销售.
二.技术实力:(主任级工程师20人)我们都来自各大自动化公司和设计院。具有多个大型复杂控制系统的成功设计案例。
三.服务及收费
PLC编程:500—2000元
触摸屏编程:300—1500元
组态软件编程(电脑控制):500---4000元
大型复杂控制系统:2000---10000元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8716380185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d8013秒 d8014分 d8014时    等等

不是显示日期时间,而是控制的时间,相当于时间继电器。

网友D:
让触控直接读D

网友E:
plc 内的时间继电器的设定不用K,改用D,如(T0  K10)改成(T0  D0)。这样时间继电器内 D0的设定值就可用触摸屏来设定。
  • 下载积分:+2(scw威伟) 热心助人!

网友F:
    把对应的地址写上来就可以了

网友G:
    三菱的PLC与触摸屏读取很方便

网友H:
    看看三菱的D特殊寄存器,里面就有说明如何设置的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