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仿真软件怎么用啊

楼主(2013-08-24):
我刚下了S7-200仿真软件,打开了不会用,见笑了,往大师们指点

网友A:
装在200编写的程序,即可仿真!

楼主:
大师,我没理解请详细说说,

楼主:
全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B:
西门子200官方没有推出过。很多内容不能仿真。
使用方法:
1)在200编辑(程)器中编辑用户程序,编译并需要没有错误,保存后在“文件”按钮下拉菜单中选择“导出”,并指定文件存放地址。
2)打开200仿真,选择“导入”--“找到仿真的文件”--进行“装载”、确认,启动200CPU(run)。启动监控。

网友C:
下个汉化版的
南京PLC菜鸟求教

楼主:
谢谢了,各位师傅

网友D:
打开软件,下载程序,模拟IO给定、看输出呗

网友E(2013-11-02):
学着点
共同学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