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Y信号

楼主(2013-08-25):
PLC里的BUSY信号是怎么一回事呀?是PLC内部发出的吗??那为什么会分配输入点??

网友A:
下面是注释大哥,X4C,输入信号
这个我懂呀,只是不知道是A5驱动器50PIN头子里哪个点给他的信号。是不是REDY那一个点??当有REDAY信号时,轴处于准备状态,当没有REDAY信号时轴处于忙碌状态??

网友B:
注释说了,是1#轴的BUSY信号。1#轴的状态映射到PLC的X4C,来反映1#轴当前是BUSY还是READY。1#轴必须处于READY状态时,才能对它发出运行指令,否则定位模块就会报错。

楼主:
我是才学习PLC没两天的,还是不怎么懂。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当A5驱动器的REDAY信号给轴然后映射到X4C,PLC才能发出指令,当A5驱动器不给PLC REDAY信号时,此时马达就处于忙碌状态?也就是说,有REDAY信号时,轴处于准备状态,没REDAY信号时,轴处于忙碌状态??

网友C:
松下A5 驱动器ready 信号是驱动器没有故障就有ON BUSY信号是定位模块发脉冲时on 脉冲发完了就OFF
以上编程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