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5):
原型号是MR-J2-70A 和 MR-J2S-70A   , 脉冲由单片机发出,就过来3根线 ,分别接 CN1A的 NP 和 PP ,另外一根接到CN1A的 12 和13脚,也就是说12和13脚短接到一起。 CN1B  是 3-13短接 15-20短接。  看接法明显是 差分输入,只是,正反转的差分信号有了公共点,和手册标准推荐的 不太一样,但是可以正常运行。

现在改用MR-JE-70A,仍采用该接法,脉冲却输不进去? 电机不转,软件监控及实际驱动器上 查看P 显示界面,确实无脉冲输入。啥原因? 单片机 对换过其他设备的板子,好像没问题。 测试时,信号线是对接的,有接近100MM引线没有屏蔽层,有影响?

难道 MR-J2  和 MR-JE  对差分信号的要求 不一样?无法直接替换使用?

网友A:
MR-JE其它线是怎么接的?

楼主:
红 黑 白 为 上位单片机 出来的3根线

网友A:
检查前后极限是否闭合,也可通过PD01设为无效;PA13脉冲输入类型也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把脉冲输入改为 负 逻辑 ,OK了。 只是搞不清楚,为啥原先J2  J2S之类 为 正 逻辑,到JE 就 要改成 负 逻辑。不光 是 差分 输入如此,我测试了下 集电极输入,用FX1S 发脉冲,结果 也要 负 逻辑才 可以。 或许  和  脉冲信号的 源 输入  或者 漏  输入 有关系吧。  另外,差分输入 有公共端,我问过三菱客服技术,说不推荐这样使用,不知道 影响 使用寿命不?不过。原先的机器 从 J2时期 就开始用,也有些年头了,希望JE 也能 用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