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3-08-25):
本人一直有一个没有想明白,如果己经算好电了齿轮后,然后,己经在伺服驱动器设置好了,相关的参数,然后,脉冲指令里面的脉冲数量是不是就是我们要走的行程呢/请各位大师,畅言。

网友A:
额
:也许是;也可能不是;不是的居多!
和硬件直接挂钩

网友B:
首先,你要根据机械机构换算出伺服电机一圈对应的机械位移量A;
其次,参考上面的结果A决定发多少脉冲来驱动电机转一圈,驱动电机转一圈的指令脉冲数就是B;
第三步,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B 就是电子齿轮之比。

网友C:
楼上的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