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连接 FX2N-2DA 没有输出变化

楼主(2013-08-25):
各位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用 FX1N 连接 FX2N-2DA
写完程序以后,该怎么用万用表测量2DA是否有输出 4--20MA 的电流??
能不能用 直流电压档去测量??
可是我测量的时候,发现1通道的 IOUT 和 COM1 之间一直都是13V的电压,没有任何变化,请问是为什么?
然后我把接线改成是电压输出的,IOUT短接COM1,然后电压档测量 VOUT 和COM1 的电压,一直都是0V,为什么?
我该怎么去测量电流信号?在不接外围设备的情况下?
2DA 没有接任何外部设备

网友A:
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A:
IOUT 电流输出:不受电压影响;没数字量时;就算13V也大不过4ma
VOUT电压输出:没数字量时;当然为“0“了

网友B:
FX-1N支持FX2N的扩展模块吗?不支持吧?

网友C:
一楼的程序下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