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威纶屏控制变频器(蓝海华腾)方法

楼主(2013-08-25):
请大虾们指点一下小弟:威纶屏里面modbus的地址怎么对应变频器的功能码?

楼主:
小弟是初学的

网友A(2013-11-18):
兄弟 这个问题你搞定了没。我也想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B:
0X/1X 是位地址 4X/5X/6X是字地址,不同的是他们所支持的功能码不同,一般使用4X地址和6X地址,都是可读可写的地址,读取数据时发出的功能码为03H,写数据时,4X发出的功能码是10H,6X发出的功能码是06H,看你的变频器支持哪些功能码了
下载积分:+2(wljenlxl) 真是好人!

楼主:
一直想找个时间试一下。谢谢3楼!

楼主(2014-01-08):
今天试了下,能通信上,可以修改频率,设定运行命令方式,频率输入选择。但不晓得怎样让它运行。大神们指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