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5):
看了很多资料  PID在PLC上实现倒是很简单但是对非线性的系统控制起来就有点吃力

现在想用模糊PID控制比例阀的开口大小    很多资料上都是用西门子实现的    请问在CP1H上能实现吗    模糊论域和隶属函数怎么弄?

网友A:
引用楼主linkai于2013-08-25 13:56发表的 比例阀控制 :
目标:  两个液压缸的同步控制
硬件: CP1H    40点的一个      AD041    一个      DA041一个       比例阀6个   2个控压     4个控方向(2个方向前进后退三位四通阀)       比例放大器
             触摸屏    NB010W        10寸屏

问题: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方法 ?

学习

QQ980347789

楼主:
没人回答  郁闷了

楼主:
这个很难啊  要大大神们帮忙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吗?

网友B:
" PID在PLC上实现倒是很简单但是对非线性的系统控制起来就有点吃力 "选型前认真看清楚阀门的曲线图。。。再把PID的输出值变换成和阀门曲线特性的值就行。。。。

楼主:
PID的话实现倒是方便    现在想用模糊理论实时修正PID参数   不知道具体怎么搞据说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 PID在PLC上实现倒是很简单但是对非线性的系统控制起来就有点吃力 "选型前认真看清楚阀门的曲线图。。。再把PID的输出值变换成和阀门曲线特性的值就行。。。。

PID的话实现倒是方便    现在想用模糊理论实时修正PID参数   不知道具体怎么搞据说效果很好

网友B:
没有专用的调试软件是比较难准确地确定各个P,I,D各个模糊表格的值的。。。建议你做一个模糊控制大误差,,到小误差时就用PID。。。。这样容易掌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