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厂里的水泥砂浆机台达PLC被锁 型号DVP-40ES 求众大神帮忙

楼主(2013-08-25):
厂里的水泥砂浆机台达PLC被锁 型号DVP-40ES 求众神帮忙 现在设备只能手动操作 不能自动 求大神

网友A:
是不是厂家在程序里锁了?

楼主:
是啊 应该是程序锁 每隔固定时间就会锁一次 以前老板欠钱跑路了 现在转让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厂家在程序里锁了?
是啊 应该是程序锁 每隔固定时间就会锁一次 以前老板欠钱跑路了 现在转让就成这样了

网友B:
把程序里面的停止按钮并联的触电检查一下看哪个付出点是锁把它删除就好了我以前遇到过就是遮掩处理的也是台达的

网友C:
看程序解锁

网友D:
es 锁个球

网友E:
上传程序啊,大家帮你搞

网友F:
esp的密码容易破解

网友G:
PLC锁了没有

网友H:
程序重新写

网友I:
你在那里?近的话我免费帮你搞定。我在惠州

网友J:
刷机就好了。

网友K:
花一点小钱解了锁,我们住长了奸商的风气!!!!

网友L:
找个解码软件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