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相八线步进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3-08-25):
如图:按原来的内部线圈并联接法四根线引出接在步进驱动器上,可以驱动步进电机运转。
但是按图中串联的方法引出四根线接在步进驱动器上,通上电,电机不抱死,给脉冲电机也不转。
并接时能运转,串接时不能运转。

楼主:
有人按上图接过吗

网友A:
可能相序错误吧。

楼主:
相序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该如何接线?

网友B:
是否进行串接时,线圈的首尾接反啊?交换一下串接的线头试试?

网友C:
雷赛步进电机我经常用,跟楼主的接线图一模一样,我用的是串型接法,没有见过楼主说的问题啊,并型接法没有接过,不好做评论,电机不抱死是不是说励磁信号的问题呢,电机不转的话是不是控制线路的接线有问题呢

楼主:
控制接线没有问题,这次按这个图接就好了,只不过串接时性能不怎么好,有时控制信号断开再加上时,运转方向会混掉而且脉冲频率较低时,会卡着转不动。
并接时,脉冲频率较低,电机会一步一步的转,也没有上述不良现象。实验认为并接时比较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