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冲问题

楼主(2013-08-26):
请问Fx1N控制步进电机'如何做缓冲;例如我绝对位置控制时·DDRvA K10000 K500 Y0 Y2目标位置1万在800o时减下速度起下缓冲目的,有什么好办法做,以位置控制为主,设加减速不行;因为这样启动太慢了

网友A:
在位置命令控制下都会有自动加减速的。可以在程序中设定加减速D8148。

楼主:
设置D8148时启动时又太慢了或加减速设太高速度又提不上;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类似于变速一样,绝对走1万脉冲时在8千左右变速

网友A:
要不你可以利用发脉冲的指令PLSY D0 D2 Y0 .然后用D8140里已发脉冲的数和你要减速的脉冲相比较,当大过时就把减速的频率传给D0

楼主:
这样中间衔接时会不会抖动;假如10000HZ实然降低3000HZ这样会不会卡或抖动'如何解决此现象

网友A:
那你也可以这样来解决呀。当比较到要减速时就用一个时间脉冲来减小原来的速度一直减到你所要求的速度就可以了。DEC

楼主:
好的试下;多谢指点

楼主:
不理想,不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