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手上一个项目,用的是300的PLC,现要将一个500分辨率的增量型编码器接在PLC上,直接将编码器的A相接在PLC的输入点上,用程序读编码器的脉冲的方法来定位的话可行吗?

网友A:
可以。只是你在选择300PLC时需要确认具体型号。比如;cpu314c-2。其中CPU314C-2最多可以连接4路24V增量式、源型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你在选择300PLC时需要确认具体型号。比如;cpu314c-2。其中CPU314C-2最多可以连接4路24V增量式、源型编码器。

        直接用S_CU和S_CD计数器块可以读到编码器的每一个脉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