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这些天没干别的,劲捣鼓这个破玩意了 。一个角码锯做定位控制,设备来时自带的台达14SS,伺服控制器和TP04,2年了一直就这么断断续续的将就着用,切料的时候不是长就是短,换屏蔽线,加磁环,做单独的接地,强电信号线和弱电信号线分离,总之能影响控制器和PLC的办法都做了,就是不行。因涉及到产品的质量问题,老板说想法改改,不然就把它拆了放一边不用了,山东济南泰鼎的设备,果断爆你的光,NM的什么破JB东西。现在PLC果断改成三菱FX1S-14MT的了,精度杠杠的,误差0.001MM。

楼主:
我们厂的产品要求可以有0.1MM的误差,现在精度达到了0.001MM,老板说这个月给加这个设备10%奖金 ,设备价值3万多,哈哈。

网友A:
台达14SS的PLC有问题、?

楼主:
问题太大了,设定1000个脉冲,有时发了800就停了,有时又发了1200,没一下子是准的。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不可能!
基本的脉冲就有问题
台达还需要做PLC么?

网友C:
台达发脉冲应该没问题,估计是抗干扰不行,或者是你们运气太好遇到个次品PLC。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14SS的PLC质量就是不行,太差劲了,抗干扰能力就更别提了。超薄型的就跟烟盒那么大小。有时候反应还慢,明明断开输出端的输入点已经接通,输出端就是不断开,等2秒左右才断开。

网友D:
太恐怖了,本想花时间好好研究台达的PLC,伺服控制器和触摸屏,现在被你这么一举例又犹豫了。现在台达的中大型PLC都出来了呀!
liuliangdt

网友E:
汇荣铝业老哥您说的“”加磁环“”给plc抗干扰是什么原理?能具体的说明一下吗?

网友F:
可能是个体现象

网友G:
有同感,之前应用户的要求采用台达的PLC,我们用台达的DVP20EX211R做一个恒温除湿控制,现场布线是屏蔽线,X、Y、AI、AO和电源线都加了磁环,还尽可能的把线在磁环里多饶几圈,运行中经常死机,现场去检测还老与电脑连不上,台达方面先说是我们的电源有问题,好吧,把DVPPS02电源模块换了一个新的,故障依旧,台达方面再说是PLC可能有问题,让我们把PLC拆下来寄给他们去进行,因为用户不同意,好吧,再买了一个DVP20EX211R换上,故障还是依旧,台达方面又说是现场可能有变频器,我们又到用户的车间挖地三尺也没找到变频器,末了我们把程序也发给台达广州的技术专家,他们说程序也每问题,最后他们说派技术人员到现场去解决后就没有下文了,直到现在即没解决故障更没看到派人过来,再给他们电话就开始在各部门各人员之间踢皮球,现在都TMD电话都不接了,害的我们在用户那里收不到钱,万般无奈之下最后只得用西门子的PLC把整个控制系统替换下来,现场布线没有用屏蔽线,X、Y、AI、AO和电源线都不加磁环,运行了一个月,稳定的不得了。

网友H:
14SS 原来就是台达里最差的plc,没有之一 ,只适合作简单的输入输出控制,不适合做定位控制。
台达 EH3 系列 SV 2系列不差。
机床厂家想省几个钱,

网友I:
山寨的台达吧,

网友J:
没实际用过,不知具体情况如何。

网友K:
实在无语,厂里的十几个台达PLC在高温与一定震动的情况下运行了6年了,没坏过一个点出过一点错误,而且员工操作也有点野蛮,动不动就拍急停(PLC会失电)    不过这个烟盒大小的14SS倒还没见过

网友L:
台达的做工的确不怎么样

网友M:
楼主意思,是新产品中看不中用。

网友N:
路过的,EH3也是垃圾!不太喜欢台达的东西!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有同感,之前应用户的要求采用台达的PLC,我们用台达的DVP20EX211R做一个恒温除湿控制,现场布线是屏蔽线,X、Y、AI、AO和电源线都加了磁环,还尽可能的把线在磁环里多饶几圈,运行中经常死机,现场去检测还老与电脑连不上,台达方面先说是我们的电源有问题,好吧,把DVPPS02电源模块换了一个新的,故障依旧,台达方面再说是PLC可能有问题,让我们把PLC拆下来寄给他们去进行,因为用户不同意,好吧,再买了一个DVP20EX211R换上,故障还是依旧,台达方面又说是现场可能有变频器,我们又到用户的车间挖地三尺也没找到变频器,末了我们把程序也发给台达广州的技术专家,他们说程序也每问题,最后他们说派技术人员到现场去解决后就没有下文了,直到现在即没解决故障更没看到派人过来,再给他们电话就开始在各部门各人员之间踢皮球,现在都TMD电话都不接了,害的我们在用户那里收不到钱,万般无奈之下最后只得用西门子的PLC把整个控制系统替换下来,现场布线没有用屏蔽线,X、Y、AI、AO和电源线都不加磁环,运行了一个月,稳定的不得了。

国产的忠实粉丝,不要怨我们不用,就这质量,谁愿意用

网友P:
我也在用台達定位控制,有時原點沒感應到回零就完成了,關了次電再回就正常了。國產貨嘛。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们厂的产品要求可以有0.1MM的误差,现在精度达到了0.001MM,老板说这个月给加这个设备10%奖金 ,设备价值3万多,哈哈。

说句实话,你们老板还真切不错呀!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R:
本人觉得台达的编程软件最垃圾~~非常不好用~

网友S:
台达PLC不怎么样。

楼主:
就这样的,超薄型。这PLC反应太慢,你要是用了台达的TP04的文本《《《 那更是个垃圾,就那字体显示的,哎呀!!就别提了,都想吐了。

网友T:
换成双绞线试试  脉冲线长了容易受干扰

网友U:
台达PLC确实是个垃圾货,模拟量输出模块老有问题,无缘无故没输出了。一会又有了,绝对不是线的问题,因为不是一台两台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

网友V:
想省钱就用EH系例的吧,其实台达的售服是很差劲的,我这里有个台达的售服员口吃的要命,弄得都不想打击人家,怕人家经不起就跳楼;我遇到什么问题只能靠自已解决

网友W:
不咋的。要求不高就用,用了10几台,合格率70%。中奖的时候真想买彩票看看有没大奖中。售后是垃圾。

网友X:
不能这么说,毕竟价钱在500左右,普通的控制这款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G:
有同感,之前应用户的要求采用台达的PLC,我们用台达的DVP20EX211R做一个恒温除湿控制,现场布线是屏蔽线,X、Y、AI、AO和电源线都加了磁环,还尽可能的把线在磁环里多饶几圈,运行中经常死机,现场去检测还老与电脑连不上,台达方面先说是我们的电源有问题,好吧,把DVPPS02电源模块换了一个新的,故障依旧,台达方面再说是PLC可能有问题,让我们把PLC拆下来寄给他们去进行,因为用户不同意,好吧,再买了一个DVP20EX211R换上,故障还是依旧,台达方面又说是现场可能有变频器,我们又到用户的车间挖地三尺也没找到变频器,末了我们把程序也发给台达广州的技术专家,他们说程序也每问题,最后他们说派技术人员到现场去解决后就没有下文了,直到现在即没解决故障更没看到派人过来,再给他们电话就开始在各部门各人员之间踢皮球,现在都TMD电话都不接了,害的我们在用户那里收不到钱,万般无奈之下最后只得用西门子的PLC把整个控制系统替换下来,现场布线没有用屏蔽线,X、Y、AI、AO和电源线都不加磁环,运行了一个月,稳定的不得了。

可能台达跟西门子比,无论在软件还是硬件设计上都有很大的差距,但也不至于发生你说的这么复杂的问题。
你们在答应客户换PLC品牌前没有任何考虑,说换就换?这东西可是在你们设备中重要的一部分啊?
“尽可能的把线在磁环里多饶几圈”,多绕几圈有何根据?这个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
其实各个厂家的电子电器设备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在设备设计、制造的过程中,原件选型时要尽可能的考虑的全面一些,控制好一些,现场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会相对少很多。
现场问题一般是我们最不容易控制的环节,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1、前期把我们设备对现场的要求给客户沟通好;2、我们自身的软硬实力也得提升一些,视实力配备一些针对自己设备相关的能分析现场情况的设备(如示波器、功率计等等。。。),要有系统的分析观察现场的流程、方法。(既然供应商服务能力、态度有限,有时提升自己也是一种成本节约)
以上是个人一点愚见,如不认可,请直接忽略。

网友Z:
你的0.001mm 是理论PLC脉冲精度吧,实际机器运行上不太可能,国内机加工怎么也有个0.02~0.05吧

网友AA:
看来台达的PLC确实有待提高质量,好像不稳定,死机已经是台达产品质量鲜明的特点了 哈哈哈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你的0.001mm 是理论PLC脉冲精度吧,实际机器运行上不太可能,国内机加工怎么也有个0.02~0.05吧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
基本的脉冲就有问题
台达还需要做PLC么?

楼主是来给三菱打广告的吗?   我们公司的主打PLC就是台达!从没出过楼主说的问题!  还有楼主说设备3W多一点,丝杆 导轨 一套伺服  就多少钱了?

网友K:
说句实在的,感觉楼主是日系的忠实粉丝,请问您的0.001mm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AD:
遇到过台达死机,从run打到stop再复位也没用,只能冒风险断PLC的电(设备是炉子,里面有东西),断电重启后算是正常了,遇到过两次,不管怎么点,就是没输出

网友AE:
台达的真是你说的那样坏? 楼上的兄弟!我看还可以!你是不是看到冒牌?

网友AF:
没碰到珍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