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怎么安装不了三菱的软件了呢

楼主(2013-08-26):
各位大虾,我的电脑之前已安装了GX软件,现在想安装触屏和PLC仿真软件,怎么就安装不了呢、、安装文件都打不开,如果重装系统的话就都能安装,请问有知道是什么情况的么,这样都发生好几次了

网友A:
是不是还有一个系统没有安装,和安装三菱PLC软件的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三菱软件安装方法知道,要是把系统恢复到出厂状态,三菱所有软件就能正常安装、、过段时间若想在安装某个三菱公司的软件的话、又装不了了,真心不想恢复系统、、求解

网友B:
你把原来装的删除,再重新装下试试看

网友C:
重装系统吧。

网友D:
视乎是系统存在问题

网友E:
换个XP的系统,然后你的软件重装,就可以了

楼主:
只要把电脑系统恢复到出厂时就可以装了,我想问的是问什么隔断时间就安装不了呢、、可现在我不想恢复啊、、有其他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要把电脑系统恢复到出厂时就可以装了,我想问的是问什么隔断时间就安装不了呢、、可现在我不想恢复啊、、有其他解决的办法么
系统损坏。重装系统,再安装三菱软件,安装完软件后,备份系统。以后如出问题几分钟就恢复了。

网友G:
你的是系统啊

网友H:
我的也是。换成XP专业版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