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导。。。求问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3-08-26):
现有一款PLC,叫三菱A1SJH CPU,它的输入信号有X08,X09;我想用GXWORKS2编辑,怎么搞啊。

网友A:
16进制,三菱大型PLC是这么搞的!

网友B:
应该是XA XB

网友C:
A系列PLC输入输出点是16进制的,所以有X8,X9 , XA, XB等,要编A系列PLC必须使用GX-DEVELOPER.
GX-WORK2不支持A系列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