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人机控制2个fx1n plc问题

楼主(2013-08-26):
我使用维纶的人机控制2个fx1n,plc使用485bd的通讯模块做连接,连接方式是这样的,从连接人机的那个接头拖出来一个485模块,和一个直接插在编程口的接头,结果只有直接插在编程口的那个能够使用人机控制,安装485模块的那个plc控制不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那就把屏换个接口,使用RS485通讯,PLC恢复RS4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屏换个接口,使用RS485通讯,PLC恢复RS422
屏使用的就是rs485的接口,没法换啊

楼主:
千万别沉下去,我现在在把安装485模块的那个plc在程序参数中更改为485通讯格式了,但是还是没有作用,难道人机里面还需要设置,我在人机里面只是添加了1个plc,本来想添加2个的,但是因为plc都是fx1n的,说名称相同添加不了了。求大神快来指点

网友B:
三菱的编程口是422的编程口,所以你要选择相同的通讯模式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