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3-08-26):
为什么我的电脑安装不了三菱FX的学习软件呢 我在家里可以安装 然后在公司另外一台 电脑上也可以使用 昨天老板给配了一台电脑想把学习软件安装起来的 结果怎么安装都安装不起来 点安装的那个文件没反应 这破电脑是WIN7 的系统 求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那就是系统不支持被

网友B:
电脑系统部支持

楼主:
可我另外一台电脑也是WIN7的系统

网友C:
软件损坏了或者设置有问题

网友D:
点击安装文件没反应,是否不具备管理权限或者安装文件损坏。又或者某些软件限制了安装文件的运行。

网友E:
WIN732位和64位的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