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1、看资料说FX0N-3A是两个通道输入,一个输出,且输入通道是不能接不同的输入特性。是不是说,要么是电压输入,要么是电流输入且输入特性范围一致?
2、FX2AD输入通道能不能混合输入,即一路是电压另一路是电流?从编程看来好像可以,因两路通道不能同时执行。

3、FX4AD/8AD问三菱客服那边说输入通道可以混合输入,但看资料说通道间是不隔离的,到底能不能输入通道能不能混合输入
   (如4AD,一路电压(0-10V),一路是-10---10V,另一路是电流,可以这样嘛?)

烦请各位帮忙解答疑惑!谢谢!
自我解救

网友A:
回答:1、FX0N-3A的两个输入通道是不隔离的,要么全是电流输入;要么全是电压输入。
            2、2AD不能混合输入,因为两个通道使用相同的偏值量和增益值。
            3、4AD、8AD可以混合输入。偏值量和增益值通过程序调整。

楼主:
谢谢1楼的解答!
自我解救

网友B:
1楼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