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我有一台4KW的电机,7.6A的额定电流。在电柜里有断路器和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突然有这么的一天,电机一上电断路器马上跳了(跳闸的时候断路器内部有光亮),热继电器没有动作。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测量情况:电机绝缘>100M欧姆,相间电阻为3欧姆。
请问各位大虾》》》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检测?
我已经将电机拆开。线圈已经烧黑了。为什么检测不出来呢???
评价一下。。。。。

网友A:
空开和热继电器是否匹配,可能匝间短路

网友B:
热继电器整定值不匹配,所以热过载不起保护。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C:
我遇到过相似的,是接触器与热继电器问题,你选的应该有问题

网友C:
还有就是你启动的按钮,接线可能把公共线接错了,我上次就是的

网友D:
相间电阻才有3欧
应该是相间短路了吧
可是是什么造成相间短路的呢,
这个就不懂了,还请楼下的高手指点指点
相间短路??
怎样算是相间短路。我怀疑也是相间短路。但是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E:
天太热了。。。

网友F:
相间短路了,重绕电机吧。

网友G:
热继电器保护都有个时间问题,
断路器有速断保护,所以有些时候,电机一上电断路器马上跳了,热继电器没有动作。通常情况下可判断电机已经烧毁。
电机烧毁有不同相间损坏,同相匝间损坏和对地绝缘损坏。
是的 对于热继电器和断路器的问题,我认同您的观点。。
对于热继电器和断路器的的选型。绝对没有问题!!
你知道怎么算是相间短路吗
  • 下载积分:+2(137775420)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网友H:
    检测出来坏的,一定是坏了;检测出来好的,不一定是好的。
  • 下载积分:+2(137775420)

楼主:
    最终导致电机烧毁的原因是电机的转子卡死。。
    但是有人知道怎么算是相间短路吗???
    有什么检测方法吗??

网友I:
    引用楼主137775420于2013-08-26 16:07发表的 我的电机烧了。。。。 :
    我有一台4KW的电机,7.6A的额定电流。在电柜里有断路器和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突然有这么的一天,电机一上电断路器马上跳了(跳闸的时候断路器内部有光亮),热继电器没有动作。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测量情况:电机绝缘>100M欧姆,相间电阻为3欧姆。
    请问各位大虾》》》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检测?
    我已经将电机拆开。线圈已经烧黑了。为什么检测不出来呢???

    4KW的电机,普遍是8.8A的额定电流;相间的绝缘电阻越大越好;一般条件下500-1000k欧姆可以了;3欧姆属于短路了;同样道理;对地电阻越大越好;一般在300k欧姆可以了;这是实际得知的;当然最好无穷大最好;还有每一相线圈的电阻一般不能相差0.5欧姆;否则可能是匝间短路;仅供参考;
    谢谢。。我判断相间短路
  • 下载积分:+2(137775420)

网友J:
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有问题

网友K:
电机绝缘不达标,这情况常见

网友L:
拆開電機看繞組,斷相、短路、過載,燒法是不一樣的。

网友G:
电机绝缘>100M欧姆,相间电阻为3欧姆
这本身就说明了呀。实际中要求电机绕组对地绝缘不小于0.2M,相间绝缘不小于0.2M。越大越好。
你都只有3欧姆了,肯定相间已短路了,通三相电时会有很大电流,空开肯定跳。
同相匝间轻微短路电机可轻负荷运行,断路器不会跳。

网友M:
有可能是设备匹配问题,小马拉大车。也有可能是接触器触头缺相,希望可以帮到你,谢谢。

网友N:
电机的转子卡死电流上升,速度快,

网友D:
跟着楼主一起温习了一下,

网友O:
匝间短路,你用什么表测的,摇不出来??

网友P:
热继电器就是一慢郞中,这事它做不了

网友Q:
我看是电机轴承有问题,转子摩擦定子线圈造成相间短路造成。请注意定时给电机轴承加黄油。

网友R:
电机绕组匝间绝缘劣化导致,热继电器灵敏度过低,根本不能有效保护,测量对地绝缘也不可靠,唯一可靠的是监视电机的运行电流。

网友S:
三肯变频器mf-7.5kw 电机4.5kw 变频器设置在哪里设置 说明书上找了一整天了 没法解决 电机一开动 就发热 电机是水冷变频主轴 已经加水了 运行一会儿就停了 变频器报警 三肯变频器mf-7.5kw 17a 可是我看了一下他的电流超过17a 到了20a 这样 电子热动继电器已经设置70% 电流还是20a 电机是50hz运行的 新手求解 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