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的工作原理?拖动电机是不是要用变频器?

楼主(2013-08-26):
滑差电机电磁调速拖动电机可以用接触器控制吗?请各位大虾帮忙解答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不加激磁輸出不了動力。

网友B:
这个电机的启动就是靠接触器启动的,调速是调整靠离合线圈的电压大小来控制的。

网友C:
滑差电机电磁调速拖动电机本身就是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当然可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D:
用接触器控制的。

网友E:
不知道,你想控制电机那,还是电磁离合器

网友F:
当然可以,但要加装励磁调节。

网友G:
本身就有交流接触器,但是跟主要的是调速器输出直流电压可调控制离合器线圈磁力

网友H:
滑差电机效率较低,建议使用变频器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