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通信成功,位元件正常,D寄存器则显示0,输入数值之后约1秒钟,又变为0。请各位指点。要怎样处理?
liuliangdt

网友A:
您是监测PLC里的D寄存器吗?您的输入编辑正确无误吗?在运行的PLC程序对被监测的D寄存器是不是清零了?您愿意将您写的PLC程序和组态王程序上传来分享给网友们看看吗?

楼主:
我是刚刚接触到组态王,在学习中,看了视频后有一个简单的实例,就是星三角启动。让朋友见笑了。

楼主:
怎么还没有高手回答啊?

网友B:
没有高手回答,因为你没有把写的PLC程序和组态王程序上传上来。

楼主:
这是PLC程序和组态王程序。
附件: 星三角启动运行.zip (31 K) 下载次数:131
附件: 可调式星三角降压启动程序.zip (12 K) 下载次数:118

网友C:
那是组态王中FX1S驱动有问题,无法读写D中的数据。你用三菱OPC软件和组态王连接读写d中的数据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dsjflksajdfdk

网友D:
没有得到公众认可与经济回报以前.只能说明是你入门了.离投入使用与成功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模拟成功能激励人的信心.

网友E:
我的也是读不了,但PLC的电位器值D8030可以读,不知为什么

网友F:
把数据词典里启动时间的数据类型改成long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9楼指教,能显示数值了,现在还是不能修改数值?

网友G(2014-01-10):
看不懂呢 太深奥了

网友H(2014-03-02):
把D0的数据类型改为BCD

网友I:
是不是程序中进行清零了,再仔细看下

楼主:
程序里没清零,数据类型设为LONG,以前还可以显示100,现在全显示000.更新驱动之后,又不能运行。希望高手出来处理,小弟在这里先道谢了。

网友J(2014-06-02):
用三菱OPC软件与组态通信就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