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PWS6A00有可以加速的按钮吗

楼主(2013-08-26):
比如说按下一个加减值按钮,开始以1秒的速度加1或减1,连续按下几秒后,以0.1秒或更快的速度加减,MS在编程手册中找不到这个功能的说明.
再请教一个类似的问题,在PWS6A00中,加值减值按钮以多快的速度进行加或减?并且这个速度可不可以设置?
触摸屏新人,什么都不懂.请好心人进来解答一下.

网友A:
宏指令就可以,就是不知道你会不会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