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如下,有一门, 需要俩个开关来控制门的开启和闭合。门那里有感应器俩个。分别是门的关闭和开启。
俩个开关是靠控制液压电机推动门的开合,门没和到位置液压电机就一直运转。

    这个梯形图是什么的,还有元件分配。

  求详细点的,那位高手指点下,我刚学。我有些东西想不明白。需要看下。

网友A:
自己先编啦,不懂的再请教坛里的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编啦,不懂的再请教坛里的高手

不错,自己先编,有问题再请教高手。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做出来了
好像少点什么

楼主:
开关x1和X2互锁,感应器X3和X4 。指示灯Y3和Y4。但视乎少点什么。电磁线圈Y1和Y2怎么停下来?

网友C:
1.假設感應器為有感應ON 無感應OFF
2.控制按鈕為回復型

X1           X3       Y2
--|^|----------|/|-------|/|---------(Y1)
  Y1    |
--||-----|

  X2           X4       Y1
--|^|----------|/|-------|/|---------(Y2)
  Y2    |
--||-----|

  X3
--||--------------------------------(Y3)

X4
--||--------------------------------(Y4)

网友D:
模拟试过,OK

楼主:
X1           X3       Y2
--|^|----------|/|-------|/|---------(Y1)
  Y1    |
--||-----|

  X2           X4       Y1
--|^|----------|/|-------|/|---------(Y2)
  Y2    |
--||-----|

  X3
--||--------------------------------(Y3)

X4
--||--------------------------------(Y4)

1.假設感應器為有感應ON 無感應OFF
2.控制按鈕為回復型

1. 感应器是常开的是吗?
2.控制按钮也是常开型的是吗?

最后的指示灯是常开才会亮吗?
就是说X3常开就会把指示灯Y3弄亮。

楼主:
这样弄太复杂了,还是简单的好些,

楼主:
我现在都还没接触大上升沿这类的东西。

网友E:
很简单,把开关列出来

网友F:
这应该是比较基本的正反互锁控制了,给你点建议:
1.一个设备控制应该有停止和急停!虽然没说,但这是基本的要求。
2.电机输出是靠PLC输出来控制的,所以必须要有Y1和Y2互锁!

网友G:
他太简单的动作和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X1           X3       Y2
--|^|----------|/|-------|/|---------(Y1)
  Y1    |
--||-----|

一般來說 感應器都用常開 (正常時斷路)
當感應到或接觸到時 會導通
所以當到達定位时X3導通 Y1停止運轉 Y3燈亮

開關的種類繁多 有常ON  常OFF ......
程式必須配合開關特性來撰寫
這是用常開回復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弄太复杂了,还是简单的好些,

编过的程序要模拟仿真一下,检验是否正确,不要在那里想当然。

网友D:
看似简单的程序,实际接线还有细节要注意的,不是编完就行,外电路接的常开/常闭还影响到梯形图的转换的,没有实际亲手做过你是很难想到的,特别是对于初学的。

网友H:
互相学习了 我都不知道液压电机是怎样的 整了个超级简单的 没有报警程序不安全 主要是楼主理解
时光爱人

楼主:
谢谢了17楼你真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