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往复运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26):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各位
用台达DVP-80EH2的PLC与三菱J2S伺服发脉冲做位置控制,要求往复运动,脉冲频率可变,我用的是PLSY指令,脉冲加方向控制,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往复运动几个回合后,位置好像就变了,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加个回原点指令
喜欢工控

网友B:
肯定会变的,有遇到过,后来解决办是一定时间或次数回下原点

网友C:
因为发脉冲时,脉冲有可能丢失。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种办法是回原点,还有一种就是全闭环的控制方式,最好使用通讯的方式,就不会有脉冲丢失了。

网友D:
應該不會變的,連續往復運動幾天也沒看出有多大的差異。

网友E:
脉冲可能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你的传动轴是丝杆的话,丝杆精度也会有影响的...解决方法加回原点

楼主:
请教三菱客服,解释说伺服响应需调整,我用了自动调谐,没什么效果,后来又改成手动调整,不会调,调了几下伺服不是有噪音就是振动、报警,各位有调整过吗?
此往复运动机构是用在线轴排线,运动中是不能回原点的,丝杆是米思米的,精度5MM,伺服电子齿轮比125/16384

网友F:
可以用伺服反馈回来的脉冲接至PLC高速计数器进行比较看是不是真的掉脉冲了。手动调整位置增益是有点效果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