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西门子s7-200和s7-300的编程软件使用是一样的么

楼主(2013-08-26):
我是新手,刚刚学,往大师们多多指点!

网友A:
S7-200使用的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
S7-300使用的编程软件:Step7或者博途。
不同的软件,操作上面有着巨大的差异。
Good Luck~

网友B:
西门庆儿子的300/400是亲的,西门庆儿子的2B系列,是过继的。
两者软件和用法天壤之别。

网友C:
哈哈,安装一下,体验一把就知道了 !